联想 天逸F40A 怪毛病。。。。

楼主(2009-11-19):
别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打开显卡检测软件就会出现图里的画面,关了就很正常,是什么毛病呢??????
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就行了!

网友:
就打开那东西就出现,而且还有时有,有时没有,看电影等都一切正常,显卡加焊过的,

网友:
好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 知道是显卡问题,可是别的没毛病,很正常,为什么会向那样呢,纠结。。。。。。。。。。

网友:
显卡老化啦!
显存颗粒掉了

网友:
先换新版个驱动试试,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没有问题,那个软件的问题。

网友:
重装驱动,装驱动时只装显示适配驱动,不要装显示管理程序。

网友:
从软到硬,先换显卡驱动,换测试软件,都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你应该更新...BIOS .版本...与..软件的...驱动..驱动.最好用原厂的..

网友:
降频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先看看驱动软件,不行再来硬的。再不行仍沟里了。

网友:
我直接换了个显卡,在出现就给他来软的

网友:
从软到硬,先换显卡驱动,不行再换显卡 ,如果用起来没问题,那就不用管它。

网友:
吧硬件加速调低点来用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唉。。。。修好又拿来了,玩游戏就会出现,别的就没有,玩的是魔兽世界

网友:
F41的显卡容易出问题,去维修站换块显卡

网友:
先硬后软啊...你可真懒。小心换得不显示了 。随便换BGA很容易不稳定的

网友:
装个干干净净的系统然后装个3DMAX跑一下看看花不花,花就干显卡不花收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