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电池灯黄色不停闪

楼主(2009-11-19):
IBM R50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是电池灯常闪,系统电表里显示电已经充满
电池

网友:
用电池开机,看能不能开机,不能开机就先检查一下电池的好换,如果能开机,电池也是好的,那就是电池的充电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顶一下楼上~!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如果电池不能开机,而又报充电满,那电池坏的可能性就很大

网友:
电蕊不行了,只能用一分钟,在系统又显示是满电,(手上没好好电池试)

网友:
自己都不去查电路,就跑来问,

网友:
请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公平交流这是本站的宗旨~~!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坏了,换吧

网友:
电池的保护板锁了吧或者电池充电保护电路出了问题,简单方法就是替换新电池,以前试过

网友:
内部过压保护在反复动作,电池内阻太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