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100L笔记本找不到硬盘和光驱

楼主(2009-11-19):
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现像,这个现像是光驱和硬盘的接口坏了,还是BIOS,还是南桥?

在线等,急,知道的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同时不行,一般会是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装上HDD&ODD量+5VS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光驱和硬盘都认不到的话,南桥的可能性要大。当然供电也不能忽视。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同时不能用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吧,要不然怎么光驱硬盘都不认呢,我想是要不是空焊了。

网友:
我想起来了,是南桥虚了,那机器应该是INTEL82801FBM就是南桥的问题,加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