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高压板稳压P5806ND5G

楼主(2009-11-19):
一台联想19宽,L195WD,富士康代工的,高压板稳压部分的一个5脚管子P5806ND5G坏了,不知道什么参数

网友:
是这个型号吗,我查的他是个MOS开关管.N- &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网友:
这个5脚是个N+P的复合MOS,和三星943上面那个是通用的

网友:
4046可以代换943不   大哥说一下咯

网友:
这个管子可以用2个管子代换不

网友(2010-01-28):
我刚也碰到这个管子坏的,联想L195WD 上面的。群康给联想代工的LCD 上用的。

网友:
昨天也修到一个, 后来在三星943的电源板上拆了一个STU309D. 装上又烧掉了.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也遇到了,联想,群康的,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
郁闷啊,我也从943上拆了一个换上了,也烧了,大家一定注意啊,查了这两个的参数,耐压值不一样啊,3楼的版主是不是误导啊?还是别的部分还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