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问题 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11-19):
nec va80j 原19v短路 为接到 3v 5v的19v电容烧坏,先 差上外接电源没有电流,待机的3v 5v也没有,不知道这待机的3v 5v是插上电源就有的还是要按开关才有,求助中,或谁有这个线路图 下
求助

网友:
待机电压3V。5V是插电就有的,要不就开不了机,上不了电。

网友:
冰雪飞翔
谢谢!!!

网友:
勤快点。跑一下前级电路,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