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17纯平,通电显示正常,大概10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9-11-19):
一杂牌17纯平,通电显示正常,大概10分钟后黑屏,请问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黑屏

网友:
请问楼主,黑屏后,再开机还能显不。能显可能是高压电路有问题造成负载过重电源保护了。

网友:
把电源拔掉后,等会再通电又能显示

网友:
这样看来就是高压电路供电不足造成的问题,可以考虑换高压板试试,问题应主要在高压板或则灯管上面!

网友:
呵呵。是17纯平,不是液晶。

网友:
查查视放供电这路有没有开焊元件,和换视放滤波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