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同方F5000不触发

楼主(2009-11-19):
一台老机器清华同方f5000 不触发 3v,5V,都有 开关电压有5V 有时候还能点亮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告诉一下
不触发

网友:
看看io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io焊过了
BIOS能不能导致不触发呀 我这个有时候还能开机 然后在开就不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