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775针的主板检测卡跑C1

楼主(2009-11-19):
顾客的ASUS775主板检测卡跑C1,检测VCC2.7V  CLK是1.45V  ,都正常可就是代码含是C1不走,请问有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  ,希望哥哥们尽快解决

网友:
你要先检查内存供电电压和上拉电压

网友:
问题多了, 虚汗 , CPU针接触不良, 内存电压不对, 。。。。

网友:
我按压了北桥和CPU  ,都没见有代码跳变,那吗他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加焊U座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