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9-11-19):
一个移动硬盘有几个分区,现在都打不开了,提示无法找到分区和目录,里面有重要数据,用易我修复过无解,请问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用HEX 看一下。。

网友:
用Pc3000修复一下固件,

网友:
用Diskgenius修复一下,有次我的盘也是分区表损坏了,没法打开硬盘,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很傻瓜的

网友:
很明显是分区表的问题!用winhex修复分区表!

网友:
有的时候数据线也会有这种现象的,我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