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D2主板,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上CPU无核心供电

楼主(2009-11-19):
技嘉主板,上假负载没得各项正常,上CPU无法检测到CPU核心电压

之前量过各项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了CPU之后无核心供电,复位灯常亮,何解

网友:
查一下内在的供电,一次我修ASUS的板,就是内在供电不正常,导致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网友:
内在供电指的是什么?

我这上面的,CPU供电,内存,显卡总线,一切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