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位修液晶屏师傅

楼主(2009-11-19):
手上有台 同方19寸液晶   屏电路坏   自己用的想修下 有能修的师傅吗。
联系QQ 517660685

网友:
什么元件坏?怎么知道坏的?

网友:
明显烧坏啦

网友:
是驱动板坏了还是屏上的电路坏了?驱动板可以修,屏电路不好弄。你最好在当地找家店修吧。

网友:
不会就拿去专业维修店

网友:
自己先测一屏的各供电看有无,正常不,上有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