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容锡盘脱落,怎么办

楼主(2009-11-19):
在给主板换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把锡盘给弄掉了,露出来铜底了,现在不上锡了,怎么办

网友:
飞线,再把电容打点电子胶固定住

网友:
飞线 是什么?

网友:
从没坏的焊点上飞线过来

网友:
焊盘上的铜点测量还是通的,能不能在想办法让他上锡呢

网友:
从电容供电飞个线到旁边的MOS的电压脚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更换主板电容方面有一个方法,虽说不上是什么技巧,但非常的实用,许多主板在换电容时,用吸枪取焊时抽不掉焊或者电容取下了,在插队孔里堵着锡,像锡渣一样,很难熔化,我的方法是用一个热风枪对着孔吹,另一端用一个电烙铁和一个吸枪轻轻的一烫,就化了,马上用取枪吸掉,非常的漂亮!缺点是需要有一个人帮忙!

网友:
如果是贴片式的就要刮线补点,如果是电解电容的话就要用到电源线中的细铜丝了,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找个有经验的人做一下,一看就会,不过要注意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更换主板电容方面有一个方法,虽说不上是什么技巧,但非常的实用,许多主板在换电容时,用吸枪取焊时抽不掉焊或者电容取下了,在插队孔里堵着锡,像锡渣一样,很难熔化,我的方法是用一个热风枪 ...
引用 网友B:

我很赞同
有一个风枪辅助加热,电烙铁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