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5eg-111笔记本键盘触摸板不好用

楼主(2009-11-19):
BENQ r55eg-111笔记本键盘触摸板不好用 但是在BIOS里键盘触摸板好用 在系统了就不可以用了  是不是要改什么设置啊  在设备管理器把触摸板那个没有装上的驱动禁用键盘就好用了

网友:
支持你~~~  希望越来越多的帖子

网友:
是不是在触摸板上有个开关,还有指示灯。有的机器指示灯如果要是橙色,就是关了。蓝色就是打开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装了触控板的程序,要是装了,可以卸载掉试试,可能会和键盘有冲突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从装个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