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尽量避免烧CPU?

楼主(2009-11-19):
汗啊~~前天烧了两个2800+
昨天又烧两个2300+
                 还好 是自己的 不是客户的~

网友:
上U前先用负载测下电压

网友:
怎么会烧了的。。

网友:
修板子的时候找个专门的散热片

网友:
上电前先量电压。上U后一定要装风扇。不卡可以不过一定要装风扇

网友:
要 好一点(主要是CPU及供电) 主板 么!

是AMD462 -754还是!?

最好 换主板 再试哈 CPU是不是 好地!

主板芯片 及BIOS不同
对CPU兼容 也不同!

当然 CPU本质制程  也是 很关键的!
偶以前 也有 被 烧了 几块 哦!
这个AMD CPU
这个这个。。。。。。。。。

网友:
上CPU前先看电压,还有CPU风扇要好一点的

网友:
AMD的CPU发热厉害。试机一定要风扇固定好。。不要偷懒

网友:
intel的让人用得放心,不太会烧

网友:
重点说一下,对于AMD的CPU上前一定要南北桥的电压稳定才可以

网友:
上cpu前先用负载测下电压,再就是cpu风扇。

网友:
测电压,或者看CPU风扇是否上好,还有就是AMD的风扇方向不要上反了,上反了会导致不开机,或者烧CPU...

网友:
知道主板有问题的时候,先用假负载测好主板的电压正不正常?

正常的话,在上真CPU,这样肯定不会烧CPU~
(注意:上真CPU一定要上风扇或散热片)

网友:
先用假负载呀.OK了在上真U ,风扇要装好.不要偷懒..

网友:
汗了~~~不知道有 负载 这个东西~~现在记住了!

网友:
cpu的供电应该有问题,装散热片时硅脂要涂均匀。

网友:
负载唉,,,以前市场里忙的时候哪会有功夫看这个、、直接上电 不亮立马拔掉 现在自己开店 只要不亮的机器 一般都是先上假负载 再上U

网友:
先用假负载再上真U 风扇要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