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请教关于图纸上一些信号的含义

楼主(2009-11-19):
小弟最近在自学笔记本维修,看到图纸上的一些信号标识含义不是很明白,记得以前在基地看到过相关的文章,可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劳烦大侠们指点下。
3VAUX(是3v待机吗?)+5vs、vccp、3vpcu、5val(这个是always吧)VCC5M/A/B,sus,LDO(这个类似于vl吧?内部产生的线性稳压,对吧?供内部BST和DLOV)。

网友:
3Vaux是3V谱助供电,

网友:
发张图给你自己看吧

网友:
恩,大部分了解了。。
今天下了个dell1505(6400)的图纸,里面好多的信号都有E文解释。。。

网友:
比较正确的

网友:
这个比较不错哈。

网友:
信号部分的这些缩写词是要了解的,

网友:
终于看懂一点信号的意思了。。。谢谢LZ。。。。

网友:
还真是的,不同的图纸不同的标识,够我们这些新手一壶的

网友:
多积累,多了解吧.

网友:
慢慢积累,靠经验模所

网友:
各个公司的缩写都不一样
其实都是英文缩写
见多了也就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