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M2。939主板CPU无复位(已解决)

楼主(2009-11-19):
手里有一片精英代工联想939主板:C51G-M2  ,CPU座上的电源好信号无电平,CPU也无复位,CPU电压正常,内存和1.2V电压都OK。北桥加温过,没反应。后来直接更换,结果还是一样,刷过BIOS,CPU座的数据信号正常,量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信号都正常。  没有思路了。。。不知该怎么修咯。。。。。主板电压IC是6566    I/O为:83627EHG。。。。。

给点意见。。。
谢谢

终于搞定,,,,原来是BIOS座的底槽空焊了   郁闷死了。。。。。。

网友:
加焊北桥一般能好,不行更换北桥 通病~~

网友:
老兄啊  更换过北桥了。。。有没有有建设性的意见啊 。。。

网友:
北桥是不是没有做好

网友:
北桥有供电吗?你肯定你的北桥是好的吗?
我所见过的都有复位还没见过不复位的C51Q的!

网友:
终于搞定,,,,原来是BIOS座的底槽空焊了   郁闷死了。。。。。。

网友:
ECS的BIOS和BIOS座本来就容易接触不良,其它会员以后要注意

网友:
内存不过怎么修啊    C1报警  刷BIOS没用

网友:
量各信号啊  一步一步来,,,

网友:
我那天修的就是这样的板,我修改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开机挡LOGO,开机按CTRL+F1,从设置BIOS

网友(2009-12-21):
北桥很容易脱焊的

网友:
ESC的主板通病:CPU底座也是很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