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72EF 开机正常 2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09-11-19):
一台 LG 772EF CRT 显示器 拿来时不能开机, 查出 行管烧坏, 换了行管后能正常开机,但过2分钟后就黑屏 指示灯灭, 拔掉电源线后等过了10分钟再插上开机又能正常显示,2分钟左右又黑屏,如此重复, 请教下高手们问题在哪?
掉电
黑屏

网友:
今天又查了一次还是没找到原因! 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