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30 急救

楼主(2009-11-19):
本人一台DELL D430的机器 能认到硬盘。提示硬盘0磁道不能引导,且USB也认不到设备。南桥已经更换过现象依旧。主板版号是JAU00 LA-3741P
求高人们来讨论 解决
硬盘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过?

网友:
硬盘放在其他机器上是OK的

网友:
你先换一个硬盘看看
不行砸数据线啊
还不是一样样排除

网友:
usb 插光驱 鼠标(没有差位信号) 都不能用。U盘PE系统都不认 换硬盘都没有用。

网友:
时钟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