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无供电

楼主(2009-11-19):
一ONDA945GCT,CPU无供电,换过ISL6566还是无供电,测过北桥也没有短路,时钟、复位都无,不知从哪入手?

网友:
你测一下其它地方有没有供电阿,cpu旁边还有一组1.2v的供电,如果这组电压没有那也是没有cpu电压阿。如果有,那边isl6566旁边的三极管阿,电阻阿,电容阿,也给仔细查一下。

网友:
时钟没有先查时钟啊。没有时钟一样会造成不复位无供电的

网友:
1.2v供电没有,时钟芯片无电压输出,晶振两脚也没有电压,应该就是时钟芯片坏了吧?手头上也没合适的时钟芯片也不能立马换之试,还有其它方面的可能吗?

网友:
vtt、vid正常吗?电源ic还有一个开启信号呢,都有了吗?

网友:
先修VTT1.2

网友:
有图纸的话,看看图纸,查查U旁的电阻电容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