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故障

楼主(2009-11-19):
三星510B    开机后屏幕闪,调高压亮度调大就正常,关机后在开机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说得不详细 不知道想说什么问题 你查哪了我们也不知道

网友:
就是开机以后屏幕不停地闪,我打开后盖先加焊高压包后故障依然,后来开机后我就调高压包的亮度按钮,调大亮度后屏幕不闪啦,然后再调回原位就正常啦,等关机在开机后还是闪,还是依然,我郁闷啊

网友:
关机后在开机故障依旧 刷个24C08试试

网友:
老机子,直接换高压包吧.

型号应该是FKG-15D002???

网友:
估计高压包坏可能行大。

网友:
估计高压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