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bwx显示器不定时的关机

楼主(2009-11-19):
近日收到三星943bwx显示器不定时的关机,请教诸位如何维修?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爆了,估计是电源供电引起的。

网友:
指示灯一直亮着吗,

网友:
电源板换了,问题还是出现,有时开机恩键开不了,灯一闪即灭

网友:
关机的 时候指示灯还亮吗 ??是不是开关漏电的 ?

网友:
开机键换掉试下,

网友:
那你就检查一下高压板跟灯管

网友:
怎么没有后文了呢,结果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