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ML主板

楼主(2009-11-19):
   一块GA-8IRML主板,客户送来的时候跑FF,上假负载,量CPU供电1.7V,时钟0.4,PG1.7,有参考电压,复位0.4V,对地阻值104,量北桥供电,一个1.5V供电管坏,换上后有1.5V出来,VDDQ1.8V正常,内存上拉1.25,主供电2.5正常.
   先换了IO,拆网卡不行,抱着试试看心理刷BIOS还是不行.查内存的时钟等工作条件AD线正常,AGP的工作条件AD线也正常,打CPU到北桥的AD线正常.
   看来是北桥问题,换北桥, 故障没变,手上又没有这个的图纸,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对了,PCI,AGP上面的复位都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有复位啊?

网友:
学习哈顶顶顶顶学习哈顶顶顶顶

武汉天涯浪子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还差一次就删除ID了

网友:
四博兄弟,你要被扣分了,早知就不发这贴害你了

网友:
回4#
PCI,IDE口,AGP都有复位的,就CPU没有

网友:
CPU无复位,查一下cpu复位到北桥的线路看有没有问题,是不是U座虚焊。

网友:
可能NB没做好

网友:
CPU复位到北桥的供电难找啊,NB没有做好应该能排除,打阻值全部都正常,再说没换桥之前也这个故障。考虑加焊U座再试试

网友:
CPU没复位 锁定在北桥了

网友:
那锁定北桥,还需要测试哪些点啊,现在换上去还是不行,确定换的桥是好的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是CPU座虚焊,论坛有帖子讲了的

网友:
谢谢版主,明天加焊CPU座,搜了的,没有发现你说的贴子

网友:
想修好板子, 工具還是需要的, 買個帶灯假負載試試是否CPU空焊, 別亂加焊, 擴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