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8118是什么块,烧了怎么办

楼主(2009-11-19):
联想笔记本上用的,外接电源电压高烧了

网友:
八脚场管, P沟道

网友:
谢谢你,没修过笔记本主板,我还以为是集成电路呢!还想请教下外接电源高了一般都烧什么?我现在发现一个8A的保险断了,10A的发烫,在就是tpc8118也发烫,好像还鼓了

网友:
运气好就烧点MOS管,保险之类的东东,运气不好就直接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