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 低格后重启又是原来分区那样

楼主(2009-11-19):
迈拓80G 不管用DM PQ 重新分区还是MHDD低格重启后还是原来分区原来系统请问这个什么故障?

网友:
真的假的啊? 我怎么就不信呢 所有的盘的资料都在?

网友:
看看硬盘固件有无问题

网友:
磁头坏了!!!

网友:
先低格后清零试试, 不行就是写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