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56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不做BGA另类维修一例子。

楼主(2009-11-19):
现象: 外接一切正常, 本机屏幕无显示,无阴影。
遇到几次了,一般思路重做显卡,相对麻烦一点。
仔细检查一下屏幕和高压的接口。 屏幕无3.3供电, 高压无开启和零度。

处理如下:有图片

图片左下角的那个黑色,8脚mos管事给屏幕供电3.3v的,后上角那个 08AH的复合mos管是给高压提高开启信号的。

左下角那个8脚mos管控制级无电压,阻值为无穷大。待机是下面输入脚 是3.3v,没有图纸,只能短接输入输出。 解决屏幕的vcc供电。缺点待机多了0.02a。这样开机后,屏幕图像有了。

再解决高压开启,  先跑线路,开启信号时连接到右上角那个 08AH mos管的,根据示波器同步跟踪,这个mos管左上角那个角在屏幕的3组数据线有输出时输出3.3v。 时间相差极小。 没有图纸初步判断是他有故障,没有料板更换。 先把这个左上角的1脚(不确定是不是1脚)直接飞线到高压的开启和亮度并在一起。 开机,高压开启和信号同步输出。

网友:
我看见左下方的小8脚好像引脚连锡了。

网友:
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这种情况,显卡的LVDS信号也没有输出。你弄个供电上去,也只是屏幕有点灰度。

网友:
从屏显接口上面的一排第二根有效的线直接飞线到地线就可以了,我研究过这个东西,S48 S56都是这样的 我有以前飞线的资料 图片不是很清除了 易碎标贴着的就是 线太细了 大家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