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09版的芯片彻底解决 v3000, dv2000 显卡频繁返修的方案

楼主(2009-11-19):
hp的v3000 北桥是 nv6150和 dv2000 显卡 7200或者g86的。

以前惠普返修一直采用重新重植的办法,最近从返修的主板发现,已经全部更换为09版的芯片了,大家也不要在苦苦追求什么焊接工艺了。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更换为09版的芯片。

给大家清晰的09版芯片,不要买08年以前的芯片了。

网友:
GO7200不是瑕疵品
所以DC是不是09都無所謂
下圖G86-621就要注意DC了
買09以後的比較保險

网友:
09的芯片价格高

网友:
这个如何看是09的芯片呢?

网友:
原来的采用无铅锡珠,重植没无义,其实就加焊到可以动就可以了,再加红胶固定一下就跟原厂的一样效果。

网友:
09版最大的特征就是硅片上是用的白胶

网友:
现在09的有好多是08以前,搞个09的标致上去的,供贷商们为了赚钱,大家小心,一定要看仔细,要不花高价买08以前的,

网友:
这个也能做假?批号不是印上去的,是激光打的呀

网友:
印上去的和 激光打上去的   你用洗板水 多洗几次 就会知道 结果了。我就是这样试的

网友:
不过深圳一般卖的所谓全新芯片,一般都是旧的,还装模作样弄个卷带包装

网友:
关于解决HP DV2000,V3000系列的瑕疵问题

  HP DV2000,V3000独立显卡的机器分2种,一种是7200的显卡和G8400的显卡,跟芯片组的配置是PM945+7200显卡,PM965+G8400显卡

       对于7200这个系列的显卡问题一般是出现1长2短声音, 就必须将这个芯片的代号由原来GF-G07200-N-A2  7200显卡换成代号QD-NVS-110MT-N-A3或GF-GO7200T-N-A3的 7200升级显卡,
         对于G8400GS系列的显卡一般是不显卡,或屏幕分成几个部分,或不能打驱动, 将这个有瑕疵的代号为 G86-630-A2 G8400的显卡换成代号为 G86-621-A2或G86-631-A2的G8400升级过的显卡

                                 换上这种新的升级显卡就能解决目前显卡的瑕疵问题。
   在这我得佩服一下这个研究者,确实很用心,由于现在7200T的芯片缺货,所以今天我们就采用QD-NVS-110MT-N-A3显卡芯片,这个跟7200T是一样的,为啥说我要佩服一下他呢,这个发现者确实比较用心,QD的显卡是DELL D620御用显卡,好了,不说了,详细看看还卡过程跟测试结果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买到假的?
害怕了

网友:
一般NV升级后都加T以区分!

网友:
6150的芯片都到200了
7200也要170

网友:
nvidia的芯片都不稳定啊!

网友:
价格不低啊,再高点的话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换这个还不如给客户换板子,呵呵价格太高,接受不了!换板子实在!

网友:
换板子一样返

网友:
我们修的V3000 DV2000,显卡修好后中间夹个铜片,效果很好,基本没什么返修的

网友:
楼上说“中间夹个铜片”请问是夹在什么位置?有没有图,拍个图看看啊!

网友:
09版芯片价格很高,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铜片在显卡芯片上,散热效果好很多~!

网友:
呵呵,有才哦

心在飞翔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目前只能重植。换新的成本太高。

网友:
一般坏的。我发现都是散热器灰太大了。和散热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们修好就建议顾客卖掉!况且一个芯片200大洋,一听说要修几百块头都不回走喽。。。

网友:
没搞过大的BGA芯片,什么时候有心情了,买齐装备,搞一搞

网友:
我也一般是通过改善散热来能维持久一点,把温度降低了一般能半年到一年才会返修。问深圳那边相熟的芯片供应商,都说难找得到全新的芯片,况且换芯片顾客真的难接受。所以都是重新植珠交货,收他那个费用能用半年也物有所值啦。

网友:
实在是有够伤心.有几台DV2000 和 V3000 怎么搞都是返修,最后就只能换板啦

网友:
请问东方至男,加铜片还要他原来的软垫吗?要的话铜片加在哪一边比较好(靠散热器还是靠芯片)?用多厚的铜片?

没注意东方至男是复制20楼的,这句话应该是问20楼的拉乌乐乐的,看到请回答一下。还是从加强散热方面下手比较实际。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两台DV2000和一台V3000啊。去年修的也陆续有返修了。

网友:
侧地解决的办法  让客户全部换集成显卡 用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我们也在用中间加铜片+改风扇常转的方法,,正在试验。。。

网友:
请问东方至男,加铜片还要他原来的软垫吗?要的话铜片加在哪一边比较好(靠散热器还是靠芯片)?用多厚的铜片?

没注意东方至男是复制20楼的,这句话应该是问20楼的拉乌乐乐的,看到请回答一下。还是从加强散热 ...
引用 网友B:

去年修的也陆续有返修了?你那保修几年啊~

网友:
我们修的V3000 DV2000,显卡修好后中间夹个铜片,效果很好,基本没什么返修的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铜片有啥做的。?

网友:
返修与否,我感觉关键在散热,基本上我修出去的,都把一角硬币磨光之后垫上去。温度效果还是有所改善的!不过6150的桥,我感觉温度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个芯片本身发热就高。nv的芯片组发热问题从来就没有改善过!比如nf-430的南桥,工作起来也是烫手啊!intel的南桥温度就低多了!

网友:
买了好多次显卡,那边说都是什么全新什么的,其实好多都是旧的,搞个包装上去,有些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挺气的.

网友:
价格不低啊.修一个也得300吧!!

网友:
加铜片也起不了作用,我搞了好几台机器了都没有用
只有换升级版的

网友:
这么多散热的方法。。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