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城电源短接不转!!

楼主(2009-11-19):
紫色线输出>1V(多少忘了)
绿色线输出0.02-0.08V
短接无电压输出
电源

网友:
干脆忘了这个电源吧。

网友:
先把紫5V修出来吧 待机电压没有当然不启动

网友:
咱还在初级实践中。本来就是报着着试试看的,修不好也要知道什么坏了。要不客户那不好瞎扯的

网友:
待机电压都不够,怎么能触发啊,先修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