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TT_DDR电压供电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09-11-19):
今天修了一块华擎845的主板
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动上电并且电源保护
换了IO可以正常上电了
并且不保护了
但是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
经检测是由于VTT_DDR供电的一个好像是三端稳压器的把内存电压拉低了
并且发现连接内存上拉排阻的有2个这样的管子
问题出来了
吹下其中一个后上拉供电正常了,但是装上一个好的上面去电压又不正常了
我就把那个再次吹下来
上U内存显卡进系统什么问题都没有
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影响,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