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09 版芯片,彻底解决 DELL 1400 1420 显卡频繁返修的方案

楼主(2009-11-19):
dell 返修过后的主板 芯片全部更换为 09版的, 和惠普都一样全部换芯片了

附图片。

购买芯片 一定要09版, 带T的改良版。

13:不好意思,借楼说一下!

本奔波:
楼主好像搞错了,,1400和1420用的是 G86-630-A2的 显卡  改良后是631  这个是7300的显卡(在系统中显示7300)  是用在DELL D620上的  945芯片组用的显卡  965的 都用8400啦(G86)开头的 这些芯片我倒是还有几个 但价格实在是很贵!  110MT  可以待用7200  7300 7400 ,G86-630/631可以代用 G86-603/620 等 8400芯片

夜雨十三天: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1400 1420都是G86,G86 G84改良版就是631 621,楼主发的应该是DELL D620的板子,用的是110M的显卡!
110MT 我几个月前拿到了,生产周期就是0930的!不过不是全新的片子,是从DELL的机器上拆下来,做了2个,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其实D620这款机器如果散热处理的好,GPU温度可以控制在50以下绝对没有问题,返修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了!

网友:
呵呵,这种很缺货的

网友:
换芯片价格高,特别是6150的,有的客户不愿意,万一他在别的公司做BGA做好了,这个客户就失去了,建议先做BGA改散热,因为不是全部的芯片核心都坏了,以后再坏,再换芯片。

网友:
一定要09版, 带T的改良版。
请教楼主怎样看出是09版的?(0930?)又怎样看出T 呢?

网友:
不知楼主 可以放出渠道部,,

哈哈 我不厚道了。

网友:
是的今天问6150都不好买了。缺货

网友:
1420的问题多多呀

网友:
下载手上要是没有十几家芯片渠道商的话  芯片还真是不好搞啊

网友:
重植改散热吧,我上次有一台讲换芯片报300,结果客户发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现在09版的价格高,顾客一般都接受不了,目前一般还是重新植球。

网友:
多少钱一个 09的  贵了客户就说卖给你多少钱

网友:
G6150贵得死,都一百八一个,搞好了也赚不到几个钱

网友:
一百八已经是往事了,现在是230

网友:
楼主好像搞错了,,1400和1420用的是 G86-630-A2的 显卡  改良后是631  这个是7300的显卡(在系统中显示7300)  是用在DELL D620上的  945芯片组用的显卡  965的 都用8400啦(G86)开头的 这些芯片我倒是还有几个 但价格实在是很贵!  110MT  可以待用7200  7300 7400 ,G86-630/631可以代用 G86-603/620 等 8400芯片

网友:
我认为楼主并没说到问题的实质,就算显卡有缺陷,但新机出厂最少也要一年或两年以上才出问题,诱因也是风扇散热器灰尘堵死散热不良引发显卡故障,而我们做的显卡很少有坚持三个月的,多数一个月左右就坏了。为什么?大家要想一想。而我做的显卡基本上(个别也有一月内返修的)要用半年或一年以上,这其中的窍门要靠细心领悟,才能找到。

网友:
我的也是返修率很高,V3000,DV2000,我煞费苦心,有的几天回来,基本上3个月内回来。风扇改常转,显卡上夹1毛硬币,后来5毛硬币,后来是机器里面的铝镁防滚架上的碎片。加焊还是还是摘了重做,都不行。建议换主板,本来维修价格也不高。老是返修,烦死了!!!

网友:
我这里也是返修了好多   风扇也改了常钻  感觉还是散热影响的

网友:
N的显卡返修就是高啊···
  还是A卡返修的少···

网友:
现在这行情,买180的芯片,没钱赚啊

网友:
我还有个疑问   V3000 AMD CPU的板用6150能改用09版的那种芯片呢?

网友:
我们在做芯片的时候,会记录下烘烤温度,我重做的返修倒不是很多

网友:
楼主是 合肥诒飞的啊。。我还去过你们家店修过电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显卡的通病是显卡的晶体与显卡的PCB之间需焊,你以为是显卡与主板之间需焊啊,这个显卡是焊不好的,该散热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网友:
那重植株。用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

网友:
谢谢本本波,我又学到了G86-631-A2 可以代G86-620-A2

网友:
楼主好像搞错了,,1400和1420用的是 G86-630-A2的 显卡  改良后是631  这个是7300的显卡(在系统中显示7300)  是用在DELL D620上的  945芯片组用的显卡  965的 都用8400啦(G86)开头的 这些芯片我倒是还有几个 但价 ...
引用 网友B:

请问本本波师傅,“110MT  可以待用7200  7300 7400 ,G86-630/631可以代用 G86-603/620 等 8400芯片”是直接代换吗?不用改动电路吧。还有QD-NVS-110M-N-A3这个也一样能代换7200、7300、7400芯片吗?

谢谢!

网友:
我手头有个1420的机子,显卡取下来时,显卡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是94,没取之前只有对地阻值只有5,在深圳发了个新的回来,上上去一个样对地阻值还是只有5,通电后,电流跑到0。8几就掉下来了

网友:
同事的1420不显示了,
重做下1420的显卡芯片,大概需要多少钱
换个新的又要多少呢?

网友:
现在220一个了,换09版报客人380元,保三个月,不换就280元加焊,保一个月,,,呵呵,比换还好挣,,,有些客人选择280的,一个月后回来,换个09的,再收个380元,我可是有和你说过哦!是你自已不换,别怪我,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改良散热系统,也能管一段时间,当然,治标不治本

网友:
个人觉得 更换再新的显卡迟早还得坏

网友:
是 啊,,,刚开始我们也只是加焊一下,,,可是没过几天就回来了,,,后来就重新植株,,,风扇改常转的,,,呵呵,,现在好像好多了。。

网友:
我也说下我的经验,对于有些同行说重植还有说的同行说不重植,依据我的经验,重植不重植关键在除胶这一步,如果除胶时,能完全除掉(显卡芯片下面的也完全除掉)就不需要重植,如果只是将芯片外面的除了,但芯片下面侧看时还能看到胶在里面,那么这个必须重植,重植时一定要将PCB和芯片上面的所有的胶都搞掉,要不重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重植时,无铅球比有铅球使用寿命会更好。对于改风扇长转,我以前是清理风扇,效果不是特理想,长转时接5V的话,噪音太大,客户接受不了,后接3。3感觉效果和5V一样,但噪声明显下来了。对于加垫。不建议加硬币,因为硬币不平。建议加0。8厚的的光滑铜片,有些同行加1。5的,有时会因板弯的太利害再出其它问题。加垫时最好将以前的导热垫再加上并加硅脂。采用以上几步的话。基本不会有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