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主要测点和数据。

楼主(2009-11-19):
求电源的主要测点和数据。内部电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lt494或7500 的12脚(12-20多伏) 、4脚(正常低电平、保护高电平) 8、11脚
310伏滤波电容正极电压上面一个(310伏),下面接地的(165伏左右)
辅助三极管B极电压
输出整流管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