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莫名其妙地“修”好一块主板

楼主(2009-11-19):
手上有一块建邦S381-FNE的810主板,因电源故障引起主板也损坏,现象是不能启动,强行加电不走码,查+3.3VSB电压为0,于是就找这个3.3V电压的来源,奇怪的是找不到1117之类的管子,围绕这个电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下午取下CMOS电池,放了一下电,接上ATX电源,量了一下CMOS跳线中间针电压3.4V后,下意识地短接PW-ON插针,哪知CPU风扇竟开始转了起来,诊断卡也开始走码,显示器上也有了字符。关机,安上电池,测3.3VSB,发现电压只有2V,但是不影响开机了。现在这块板工作正常。大家分析一下,这块板到底是什么问题?又是如何修复的?

网友:
这情况很常见,但原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