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09-11-19):
一块杂牌945板子,cpu供电,时钟都正常,全板无复位,拆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换过IO,都无效,RST针有5V电压,求个维修思路。
另外,cpu供电部分有吱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发出的。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 复位的始发站就是它了

网友:
哎,最怕南桥,北桥问题。还有什么可能呢?

网友:
既然你说CPU供电有吱吱声,先换了电源IC吧,没有的话先查它的外围元件,如果没有发现坏就要换了

网友:
先查CPU供电吧

网友:
查下与复位相连的门电路芯片

网友:
从你的  设备所需要的 复位测试点 开始追~  看是那通过的~  看你上面的讲述, 量一下有没通过门电路

网友:
775的板子还有门电路吗?我找一下

网友:
有的板子有声音是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不对,也有可能是质量快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