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的菜鸟疑问

楼主(2009-11-19):
最近自学维修主板2个月了,有几块废弃的主板,我抱着一定要把它修到能开机的信念,的确搞好了几块,一块是南桥坏了,也就算了;期间增长了不少维修经验,呵呵,密密麻麻的电路越来越了然,也是心开目明的大痛快。今天看到一段话,如下:“根据万用表跑线路来说,通了是会响的。如遇到大电阻或电子器件就不会响,但有一定压降存在。”这个压降是什么东西?还有把表笔插在电源插槽内(譬如3.3v橙色线插槽),跑线的时候,我发现即使跑错了,也有一定的阻值出现,照我的想法,如果不是在3.3V的这条线路上,万能表打在二极管档应该显示1的吧?两个问题很迷惑,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压降就是两端电压差,例如二极管正向导通时硅管0.7伏,就是压降0.7伏
(2)如果表笔不在3.3伏在其它端,是其它电路对地阻值,测得是其它电路的。

网友:
谢谢二楼,第一个问题我明白了,第二个还是不太明了,不知哪位师傅再驻足指教一下。我的意思是,如果一根表笔插在3.3v的电源插槽内,而另一根表笔不是指在3.3v的供电线路的元件上,也会出现相应的阻值,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跑线就跑出这种情况,

网友:
菜鸟共同的疑问,有哪位师傅能详解一下吗?我知道现在的知识很廉价,答了一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可观的回报,然而我们是兄弟姐妹。

网友:
因为首先3.3V对地应该有电阻值,所以你测量到板子上的地,就会有电阻值

还有就是3.3对板子上的其他点,也有电阻

LZ,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的。
对于初学者来讲,有些不是很重要的技术细节,不一定要深究到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是这样,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