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A2红屏一例

楼主(2009-11-19):
前几天早上,打开纽曼A2发现屏幕是红色,看不清里面的东西,但输出有声音,在网上找到A2固件刷新后,开机又出新熟悉的画面。在网上发现很好MP4机红屏,很多都是固件坏多,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红屏好搞,白屏就不那么好对付了

网友:
白屏幕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数据线和排插引起的多

网友:
固件时在哪下载的?给个网址吧

网友(2009-12-24):
回复 网友A:

http://mail.newsmy.com:6080/view ... 06a&userid=jade

页面下载A2的固件程序(081113-A2_优化视频_屏Cu3.0_lgdp4554-b-01_V3.5.rar ):
具体的升级步骤如下:

1,复制 rkusb.tag到用户盘,重启后连USB就可以看到2 个盘(一个系统盘,一个用户盘),系统盘容量大约80M 左右,请
用FAT文件系统格式化系统盘。
2,格式化后,将升级包output里的几个文件夹(appdata.resoutce.system,systemoo )复制进系统盘。
3,复制完成后硬关机一次,再联接USB即升级OK,最后把用户盘里的文件rkusb.tag删除.再重启OK。

网友:
白屏的也常见或,一盘是排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