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GHOST软件在医疗设备维修中的应用

楼主(2009-11-19):
GHOST软件在医疗设备维修中的应用
【作 者】冯黎建
浙江省宁海第一医院(浙江.宁海,315600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医疗设备都采用了计算机控制和操作,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球分析仪、各类医疗设备工作站、内窥镜、B超、病理等影像工作站。针对这类医疗设备,大家可能都遇到或正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各种价格昂贵、五花八门的医疗设备都有不同的操作平台,应用软件都是专用的,界面复杂,在医疗设备的计算机系统中最常见的是系统软件和硬盘的故障。因此,一旦硬盘损坏或内部数据破坏,自己很难在短时间内修复。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寻求厂商的帮忙,不但花费巨额的服务费用,还因维修需要时间设备不能工作带来间接的损失,有时也会引起医患矛盾。
GHOST是Symantec公司出品的一款备份/恢复系统的软件,是硬盘复制备份工具,被称为硬盘“克隆”。
目前常用的版本有GHOST 8.0,程序大小1.362K,支持FAT、FAT32和NTFS文件系统,各大软件站均有免费下载。
医疗设备的数字化带动计算机技术在其中的广泛使用。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旦软件或硬盘出现问题,轻则医疗设备的某些功能不能正常使用,重则造成整套设备的瘫痪,严重影响正常工作。如果不能修复,就需要重装程序,但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分区、格式化硬盘,再安装操作系统、各种驱动程序及应用软件,费时费力不说,还可能因为各种软硬件问题或一些小小的失误半途而废。设备科同行中碰到最多的就是电话求助厂商遭技术封锁,不得已只能花重金请厂商工程师来维修。
GHOST主要针对软件系统的备份和修复使用,当系统平台软件或者应用软件出现故障时,可以运用先前正常状态时备份的镜像文件进行恢复。这一方法既快速又高效,操作也简单,最快时两三分钟就可恢复原有的系统。
针对医疗设备操作系统各异和品种繁杂的特点,GHOST不断发布新的版本:磁盘备份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存储系统问进行;支持FAT 16132、NTFS、OS/2等多种分区的硬盘备份;支持Win 9X、NT、UNIX、Novell等系统下的硬盘备份,功能不断改进与增强,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业软件。
4.1硬盘分区备份与还原
把设备硬盘上装有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和参数设置的分区内数据,在同硬盘的另一个分区内创建映像文件,在系统损坏时用映像文件恢复系统。
在实际维修工作中碰到最多的故障就是主机能启动,但进不了操作系统桌面,或系统能进入桌面但应用程序运行失败或应用程序某些功能失效,系统不稳定等。这时使用GHOST的硬盘分区备份与还原具有实用价值。很多医疗设备如内窥镜、病理等影像工作站操作系统及应用程序是装在硬盘的C区,病人数据保存到D区或E区。我们在仪器工作状态正常时对c区作备份,是应用Ghost分区硬盘(Partition)备份方式。
运行GHOST后,在菜单中点击“Local”(本地)项,在右面弹出的菜单中有三个子项,其中“Disk”表示整个硬盘备份(也就是克隆),“Partition”表示单个分区硬盘备份以及硬盘检查“Check”。“Check”项的功能是检查硬盘或备份的文件,看是否因分区硬盘被破坏造成备份或还原失败。选“Local/Partition/To Image”菜单,弹出硬盘选择窗口,开始分区备份操作。点击该窗口中白色的硬盘信息条,选择硬盘,进入窗口,选择要操作的分区(用鼠标点击),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备份储存的目录路径并输入备份文件名称。注意备份文件的名称带有GHO的后缀名。接下来,程序会询问是否压缩备份数据,并给出三个选择,“No”表示不压缩,“Fast”表示小比例压缩而备份执行速度较快,“High”就是高比例压缩但备份执行速度较慢。最后,选择“Yes”按钮,即开始进行分区硬盘的备份。Ghost备份的速度相当快,不用久等就可以完成,备份的文件以GHO后缀名储存在设定的目录中。
这样,当仪器下次出现上述故障时,可考虑运用GHOST来还原正常的系统。要恢复备份的分区,就在界面中选择菜单“Local/Partition/From Image”,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还原的备份文件,再选择还原的硬盘和分区,点击“Yes”按钮即可。
对于某些把病人数据默认存放在C区的设备,建议修改病人数据库的有效路径到D区,这样一旦出现故障,恢复系统c区后就不会造成病人数据的丢失。
我们运用GHOST对本院十多台影像工作站主机的硬盘作了系统盘c区备份,在B超室的工作站出现启动故障时,接保赶到现场10分钟内一般就恢复正常。
当然,利用GHOST也可以将备份还原到另一个硬盘上。我们碰到过本院脑电图仪的控制计算机经常死机,经过检测后发现该硬盘有坏道,考虑到计算机部分在保内,就要求更换新硬盘,硬盘规格一样,运用GHOST将老硬盘里的备份文件还原到新硬盘上,方便快捷,省得因为换个硬盘再叫厂家来人重装系统软件了。
4.2硬盘克隆
把整个设备硬盘的数据对拷到另一个硬盘上,这样在原硬盘损坏或系统损坏时直接用另一个硬盘来代替损坏的硬盘。
选择菜单“Local/Disk/To Dis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原硬盘(第一个硬盘),然后选择要复制的硬盘(第二个硬盘),(注意,可以设置目的硬盘各个分区的大小,Ghost可以自动对目的硬盘按设定的分区数值进行分区和格式化。)选择“Yes”,开始执行。
Ghost能将目的硬盘复制得与原硬盘几乎完全一样,并实现分区、格式化、复制系统和文件一步完成。只是要注意目的硬盘不能太小,必须能将原硬盘的内容装下。
运用GHOST的硬盘克隆功能,可对一些维修收费高昂的、自己无法重装软件的和重要的医疗设备有个保障。如一些型号的激光相机、血球计数仪等等,现在大家都知道叫厂家来换个硬盘修复系统需要高额代价,与其相比,事前买个硬盘做个克隆的费用是小巫见大巫了。
GHOST不是万能的,特别针对品种繁多、专业性强的医疗设备,我们应该清楚其给维修工作带来便利之外,也存在的局限性。
现在很多大型医疗设备有专门开发的操作系统平台,其硬盘分区格式也很少见,如GE MAX640 CT的操作系统是versados,SIEMENS Somatom DR、CR系列的操作系统是RT一1 1,Linux操作系统的Ext3硬盘分区格式,SGI的xfs,是目前GHOST版本所不能支持的。即使CT、MRI、CR、DR、DSA等大型医疗设备传统的操作系统平台为UNIX系统,而SGI、Sun、HP等不同厂商的UNIX系统又有不同的版本,如SunOS的Solaris、SGI的IRIX 6.X、Linux的FreeBSD等版本,GHOST在其中应用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有针对一些磁道加密的医疗设备,GHOST一般是难以解决的。另外,SCSI接口的硬盘对拷,没有专门的硬盘拷贝机,单靠普通计算机用GHOST也是很难完成的。
①GHOST备份最好在设备刚安装完,试机一切正常后马上进行,这时软件最精简,占用空间最小。
②在GHOST备份前,要清除临时文件和垃圾文件,扫描磁盘和整理磁盘碎片。
③为了减小备份文件的体积,建议禁用系统还原、休眠,将虚拟内存设置到非系统区。
④最好将备份文件放在一个不常用的分区,一般单独划分一个区。
⑤不要对备份文件进行碎片整理,因为碎片整理有时会破坏备份文件。
⑥最好将备份文件的属性设置成隐藏和只读,以防止意外删除和感染病毒。

网友:
发这个,不是强调ghost软件的作用,而是想告诉大家哪些设备采用了计算机。

网友:
UNIX系统下还是用他的专门命令dd。
GHOST对WIN系统的FAT/NTFS文件系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