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内的显卡不规则的黑屏一秒

楼主(2009-11-19):
是独立显卡的,  而且就是黑一下,就又好了。。。。

网友:
看过显卡上,也没有电容鼓包的,,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通病吗????

网友:
确定是显示卡问题了嘛?
驱动装不好  开机是有时黑一下的

网友:
麻烦楼主,把你的问题描述再清楚些,我们不是神!!

网友:
把显卡属性调为全屏和G开头的属性去掉就行了

网友:
楼主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不过我已经修好了,,   直接加焊GPU和缓存芯片   OK。。。嘎嘎

网友:
你下次再这么问,我直接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