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945主板能不能上T7300的U

楼主(2009-11-19):
PM945主板能不能上T7300的U,DDR800的内存.请各位老师回一下.

网友:
T7300U只能上965。960的板子,PM945好像内存最高频率也就667。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先看看你的主板的CPU座对的上不

网友:
这个要看板子的设计,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
看板子的设计,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t7200 是肯定可以的 t7300没试过 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