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 进系统到桌面后死机反复重启

楼主(2009-11-19):
如题,没有维修思路,做了一下南桥后故障依旧。请教给位高手了。

网友:
重新换一个南桥。

网友:
硬盘保护电路看看!~

网友:
硬盘保护电路是什么啊?能详细解释下么?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 你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对啊,先软后硬,装下系统,换条内存。。一步一步来嘛

网友:
系统、硬盘、内存都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一步一步来

网友:
盼高手解答

网友:
也许是什么地方短路了,你不插屏线试试,

网友:
有知道的么?

网友:
用系统盘中的PE系统启动故障是否依旧?

网友:
回楼上,故障依旧

网友:
测一下主板的供电正不正常由其是MAX1845的供电

网友:
斑竹那里去了,需要你们的时候到了

网友:
看看cpu的供电   和滤波电容

网友(2009-12-19):
不太清楚 是什么问题  查查供电 和系统软件

网友:
之前遇到過,硬盤故障導致的系統問題,后來更換硬盤后重裝系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