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装Vista系统的品牌机请慎用WinXP

楼主(2009-11-19):
您好,首先需要您在系统里面把闪电备份卸载掉,然后呢,再用WINDOWSXP系统盘安装,在选择分区的时候删除C盘,然后安装系统就可以了,如
果其他操作的话可能会造成机器的无法引导。
从最近接触的一些品牌机来看,这些预装了VISTA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在安装windows xp时,或多或少遇到一些问题。

  我现在发现的主要问题是AHCI和USB。

  AHCI的问题

  AHCI在Vista以下操作系统,需要F6加载驱动来支持,VISTA可以直接支持AHCI不需要另外加载驱动。近期出的部分品牌机,比如HP DV系列部分电脑,默认AHCI模式开启,并且BIOS无法关闭此项,导致无法安装系统,ASUS ACER等其他使用NVIDIA芯片组的笔记本电脑,甚至没有提供XP下的驱动,想把系统换成XP更是麻烦。

  USB的问题

  第一,预装VISTA的DELLInspiron 530 台式机采用G33+ICH9R,USB键盘鼠标无PS2接口,默认AHCI关闭,西门的V3在两种模式下都可以正常安装,但进入系统安装Intel inf补丁后,USB无法使用,解决方法只有重新恢复,或者删除intel inf的usb驱动,用xp自带驱动,后来发现这个BUG是微软造成的,微软有针对此BUG补丁,但不提供下载。

  第二,预装VISTA系统的华硕U5F笔记本电脑,945G+ICH7M,默认未打开AHCI,恢复系统正常,安装Intel inf后,USB Hub全部显示叹号,所有USB设备无法使用,然后安装微软补丁,卸载有问题硬件,重新识别后工作正常。

  第三,HP工程师反应,预装VISTA的HP电脑在安装XP后,提示USB 电涌,解决方法,使?P提供的注册表,来禁用这个提示,或者将主板BIOS降级。

  从上面的经验来看,出现的这些USB设备问题,应该是微软搞得小把戏,所以在选购笔记本电脑和品牌台式机的时候最好先弄清楚预装操作系统,如果不想用VISTA系统,尽可能避开这些预装了VISTA的电脑,如果是因为内存容量不足而想选择XP系统,那么我建议你把随机附带的512M内存直接扔掉,中低端电脑再买两根1G DDR2 667,继续使用VISTA,如果随机附带一根1G内存,就再加一根1G,如果随机2条512,想办法和经销商沟通或者换其他型号。
AHCI的解决方法!!
01.何謂AHCI功能?
    全名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中譯:進階主機
    控制器介面,它是 Intel 所主導的一項技術,可以發揮SATA
    硬碟的潛在加速功能,大約可增加30%的硬碟讀寫速度。
02.何謂SATA硬碟?
    指 Serial ATA硬碟,是由PATA:Parellel ATA演進;SATA目
    前為主流,排線細、傳輸速度快,而PATA排線寬,速度較慢
    ,舊電腦硬碟都是用此架構,將被世代交替,俗稱IDE硬碟,
    故新買電腦要選擇SATA硬碟,且需是SATA2的規格。
03.AHCI所需具備之要件?
-1.硬碟機必須有NCQ(Native Command Queuing )原生佇列之
   功能,一般都是SATA2的硬碟,目前市面上所販賣的SATA
   硬碟應該都是此規格。
-2.電腦主機板南橋晶片,要有支援AHCI的能力,故舊電腦是
   無法享受。
-3.電腦BIOS要將AHCI功能打開,未打開也是無法享受。

04.如何開啟AHCI功能?新安裝作業系統(OS):
   XP光碟開機安裝系統,必須先按下F6載入具備AHCI功能
   之SATA驅動程式 F6FLPY32.ZIP;那事先已經安裝好XP
   的電腦,未載入正確Driver之人士,不就要重灌電腦了嗎?
05.作業系統已經存在,想補救,開啟AHCI功能?
-1.先將SATA硬碟,插在非南橋晶片所支援的SATA插槽座,
       例如JMicron晶片,不知外插卡可以嗎?
-2.進入BIOS將JMicron晶片由BASIC改成AHCI模式。
-3.進入BIOS將INTEL晶片由IDE改成AHCI模式。
-4.進入XP,安裝IMSM(Intel Matrix Storage Manager)
      Intel® 矩陣儲存技術 IATA621.EXE Driver。
-5.將SATA硬碟插回南橋ICH的SATA插槽,就可OK了!

假如你购买了一块支持NCQ功能的硬盘却发现无法开启这项特性,你又该怎么办呢?也许你会说,重新安装就好了啊!其实,不用的,我们还有更快捷的方法迅速打开NCQ功能
,让AHCI跟NCQ垂手可得。 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开启SATA硬盘的NCQ功能,必须在主板BIOS内将SATA模式设为AHCI,在这个模式下的SATA硬盘将采用原生方式工作以支持NCQ。不过
,如果我们预先在BIOS中将SATA模式设置为STANDARD IDE来安装操作系统的话,那么在后期切换到AHCI后将无法进入操作系统,因为系统无法正确识别硬盘。反过来,在AHCI模式
下安装操作系统,却可以在BIOS中自由切换AHCI于STANDARD IDE两种模式,以开启或关闭NCQ功能。
目前几乎所有主板的SATA模式在缺省设置下都是STANDARD IDE,所以很多玩家都已经在该模式下安装了WINDOWS XP。此时,你不能直接将STANDARD IDE改成AHCI,否则会在
WINDOWS XP启动时出现蓝屏。有没有办法不用重装系统也能成功切换到AHCI模式呢?当然有!笔者就采用了一个既简单又快捷的方法完成了从STANDARD IDE到AHCI的切换,经笔者
测试证明完全可行。如果您在添加了支持NCQ功能的硬盘之后也想开启这项特性,就和笔者一起来看看怎样完成STANDARD IDE向AHCI的转变吧。 在进行下文所述操作之前,请您确
定您的主板是否支持AHCI以及硬盘是否支持NCQ。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您的主板是否支持AHCI:如果在主板的BIOS里关于SATA模式的设置选项里有AHCI可以选择,那么您的主
板支持AHCI。已经购买了SATA硬盘的玩家,可以用EVEREST软件来查看你的硬盘是否具备NCQ功能。另外,启用NCQ功能之前最好确保自己硬盘分区格式为NTFS,因为在FAT32格式下
启用NCQ将会导致系统缓慢。
下载IMSM驱动并执行预安装脚本
首先,从THINKPAD的网站上下载最新版的INTEL MATRIX STORAGE DRIVER。执行下载的79IM05WW.EXE文件之后,驱动程序会被解压到C:\DRIVERS\WIN\IMSM目录下,这个驱动程
序可以支持INTEL当前所有的AHCI控制器。显然,THINKPAD的工程师们考虑到了THINKPAD用户有可能需要在已安装了WINDOWS XP的情况下切换到AHCI模式,所以专门提供了一个脚本
用来避免在STANDARD IDE切换到AHCI模式后出现蓝屏,这个脚本放在C:\DRIVERS\WIN\IMSM\PREPARE目录下。 由于这个脚本是专门提供给THINKPAD笔记本使用的,所以必须先修改
一下才可以用在台式机上。用记事本打开C:\DRIVERS\
WIN\IMSM\PREPARE\IMSM_PRE.INF,将ICH7M的AHCI设备编号27C5替换成自己主板的AHCI设备编号,例如ICH7R的设备编号为
27C1(ICH6R:2652 ICH7R/DH:27C1 ICH7M:27C5),全部替换后保存并关闭文件。接下来双击执行INSTALL.CMD,脚本成功执行后就可以重启系统了。 将BIOS中的SATA模式修改为
AHCI 完成AHCI转换教本的安装后重新启动电脑,进入CMOS界面找到SATA模式设置选项,将其设置为AHCI,然后保存并重启即可。 本人的主板时采用AMI BIOS,SATA模式选项在IDE
CONFIGURATION下,名称是CONFIGURE SATA。如果是AWARD BIOS,这个选项一般都在SATA DEVICES CONFIGURATION下,名称是SATA MODE。 安装AHCI管理程序 完成上面的两步操作
后,便能成功的进入WINDOWS XP,而且不会出现蓝屏。
进入系统后会提示找到新的硬件设备,在硬件安装向导中依次选择 否,暂时不(T)~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然后指定AHCI驱动程序所在的目录即可。此时即可使用前
面从THINKPAD官方网站下载的IMSM驱动程序,也可以使用主板驱动光盘中提供的配套IMSM驱动程序,完成安装后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最后的工作就是安装AHCI管理程序。本人主板
的南桥是ICH7R,所以需要安装INTEL MATRIX STORAGE MANAGER程序(如果设置在STANDARD IDE模式,程序在安装时会提示没有检测到相应的硬件而拒绝安装)。INTEL MATRIX
STORAGE MANAGER程序在主板的驱动光盘里有,从网上也可以下载到最新的版本。安装完成后,打开INTEL MATRIX STORAGE CONSOLE,从菜单里选择高级模式,然后就可以查看到硬
盘状态和是否已经开启了NCQ功能了。

如上面两则,了解AHCI开启对电脑性能的好处,最近安装LEOPARD要工作在AHCI模式下,以前对这个没概念,现在总算了解了,看来大家有条件都开启AHCI比较好。
  AHCI,全称为Serial ATA Advanced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高级主机控制器接口),是在Intel的指导下,由多家公司联合研发的接口标准,它允许存储驱动程序启用高级串行 ATA 功能,如本机命令队列和热插拔,其研发小组成员主要包括Intel、AMD、戴尔、Marvell、迈拓、微软、Red Hat、希捷和StorageGear等著名企业。
  AHCI本质是一种PCI类设备,在系统内存总线和串行ATA设备内部逻辑之间扮演一种通用接口的角色(即它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硬件中是通用的)。这个类设备描述了一个含控制和状态区域、命令序列入口表的通用系统内存结构;每个命令表入口包含SATA设备编程信息,和一个指向(用于在设备和主机传输数据的)描述表的指针。
  AHCI通过包含一个PCI BAR(基址寄存器),来实现原生SATA功能。由于AHCI统一接口的研发成功,使得支持串行ATA产品的开发工作大为简化,操作系统和设备制造商省去了单独开发接口的工作,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在统一接口上进行操作,可以实现包括NCQ(Native Command Queuing)在内的诸多功能。
  AHCI模式则与IDE模式相反,装系统时需要安装SATA驱动(而且貌似只有这个模式才能打开NCQ功能)。
  RAID模式是要有两块硬盘才能实现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照一下网上组建RAID的文章,如果你只有一块硬盘就可以忽略它了。
  补充: NCQ是一种新的硬盘技术,简单来说开启它之后从一个程序跳到另一个程序时速度会更快,要实现它首先就要在BIOS里选择AHCI模式,然后在装系统时安装相应的驱动(一般在主板驱动盘里有),安装好系统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了 。
  一直以来SCSI硬盘在多任务负载下的表现能力为人称道,其根本的原因除了SCSI接口惊人的接口速率外,便是它的指令排序功能。以往的PATA、SATA硬盘也正是因为缺少一种指令优化执行功能而在性能上落后于SCSI硬盘。针对这一困境,Intel的AHCI 1.0规范首次引入的NCQ(Native Command Qu),它的应用能够大幅度减少硬盘无用的寻道次数和数据查找时间,这样就能显著增强多任务情况下硬盘的性能。
  另外,作为SATA标准的改进版,Intel完善了Serial ATA II接口的详细规格,并表示串行ATA II的研发将属于AHCI统一接口的第二个阶段。而其中第一阶段从06年已经开始,不少厂商也推出Serial ATA接口的产品,包括硬盘和主板。但这仅仅是作为过渡,在第二阶段,Serial ATA II将会凭借更高的信号传输速度直接取代SATA.
  ————————————理论结束,现在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支持它——————————————
  注:AHCI 需要英特尔? 应用程序加速器 4.1 或更高版本,并与下列控制器集线器一同置入芯片组:
  英特尔? 82801GBM I/O 控制器集线器 (ICH7M) - 仅限 AHCI
  英特尔? 82801GR I/O 控制器集线器 (ICH7R) - RAID 和 AHCI
  英特尔? 82801GH I/O 控制器集线器 (ICH7DH) - RAID 和 AHCI
  英特尔? 82801FR I/O 控制器集线器(ICH6R)- RAID 和 AHCI
  英特尔? 82801FBM I/O 控制器集线器 (ICH6M) - 仅限 AHCI
  基于 ICH7 和 ICH6 的芯片组,以及基于 ICH5 和 ICH5R 的芯片组,未使用 AHCI。
  如果你的芯片不支持,千万不要乱用哦!

网友:
装机经常遇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把AHCI改成IDE在装XP就OK

网友:
所以, 现在在GHOST版本里必须要加入新的南桥驱动才行,

网友:
呵呵 我看不大懂 也许是我技术不行 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
只有HP的机子才这么变态,解决办法:1、降低bios 2、到hp英文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2013-01-28):
我也遇到过...把驱动加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