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液晶显示器改装高压板

楼主(2009-11-19):
[url=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568949o1p4.html

网友:
非常实用呀   谢谢了又学了好多知识

网友:
真想帮助同行或论友,可以把视频发到论坛,为什么发到优酷
吐死我了,不理解。
难道想出名?再说会改高压条也出不了名啊

网友:
我找不到那个视频

网友:
改装要看空间,如果能放下通用板,只需接上VCC,ON/OFF,GND就可以了。
如果空间不足,则要拆去原板的高压包、……元件,开出一块空地,再接信号线。可以将原连接线剪断,一头焊在原机板对应信号处,另一头插通用板,以后换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