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子的主板维修

楼主(2009-11-19):
一台HP畅游人电脑主板点不亮,送HP维修站说“主板南桥烧,只有换板子”,卸下主板加电测试卡显示EF不动了,仔细观察主板发现PCI-E显卡的附近有两个电容微鼓6.3V  1800u , 用10V   1000u 换之,加电主板有报警声,说明已工作,加内存插显示器在集成显卡处点不亮,再换插到独立显卡上可以点亮。
   总结:一般说南桥坏可能是推辞说法,要认真检查才能下结论,品牌机一般要插上独立显卡才可以点亮,而且测试卡测试不出码。

网友:
呵呵;;看来惠普的维修人也是乱搞的;;一见就说南桥坏;换板子·

网友:
所有的品牌维修站只会换主板,不说桥坏说什么?说爆了个电容要客户换主板,客户会答应?

网友:
维修站都一个样水平很菜只会跟客户说个大概换板

网友:
恩 DELL品牌机  诊断卡 代码一般显示C2  ,接口旁边会有几个发光二极管  它们来回闪烁  ,代表硬件的 检测 过程 !!!!

网友:
换个电容 这么简单~!

分分钟 就可以修好!

内存 显卡 旁边一般是1000UF6.3V!
当然 耐压越高(10V-16V-25V) ,是更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的,送维修站说是坏的(朋友的机器),后来有人建议升级,朋友就找到我了!升级后的配件全给我了,回家一看全是好的,呵呵,真是双赢哦。HP维修站的也真是垃圾!

网友:
会不会是VDDQ 滤波电容??

网友:
品牌机维修站都是这样的

网友:
真的么?  我还打算卖品牌机的呢~~~

网友:
深深鄙视所谓的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