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卡05 版可以用在865GV主板上测试内存吗?

楼主(2009-11-19):
内存维修卡05 版使用说明V2.0
该内存维修卡采用PCI 接口,通过搭配INTEL 865PE 或者865G 系列主板,
可以测试DDR 内存条的好坏,并能精确指出内存条上坏IC 所在的位置,是内
存条测试和维修的好帮手。支持的内存频率包括DDR266M,DDR333M,
DDR400M。

1、上面是它的说明,现在手上有个865GV的,不知能不能支持,那位用过说明一下!
2、另2005卡上有个  DIP  的排针,是什么跳线吗?
知道的回答我上面二个问题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本人在865pe上用过,865gv的还没试过

网友:
用了华擎865GV没有通过,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下出售此卡的,说要:MSI 865PE 或ASUS P4P800   INTEL 865才行,这几天在找一下这几样板,要是可以我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原来我用过的是杂牌的865PE测过的,可以用的!!但测试效果,没有销售商说的那么准确的

网友:
05版的不是很准,我用过PQI的865PE不错,磐英双敏的都可以,INTEL原装版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