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开机不显

楼主(2009-11-19):
今天同行拿了一台IBM T42过来,开机跑38,折机压北桥可以跑60,不用说加北桥。加北桥后开机正常,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客户把机拿走后,没等多久又来了,说用电池开机不显示,郁闷呀!拿来机一测真是电池不显示,插上电源和电池开机也正常,开机后拔了电源也正常。想想可能是放电电路的问题,折机吧~折机测放电电路的电压也正常,开机后测各电压,当测到CPU电感的时候,电压0。65,之后测试卡跑码了,再测CPU电压0。95,再试每当表笔点到CPU电感的时候,测试卡的跑码了,CPU电压也正常了。呵呵。。。真是郁闷啦!加焊3205后。再用电池开机OK。。。。。搞定!。。。。。!!3205空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呵呵。。。

网友:
我晕  通病还说没遇到过   倒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光用电池才无显哦,我们平时用电源就会出现

网友:
修好机器是兴奋,修不好是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