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5C故障维修

楼主(2009-11-19):
笔记本型号;HP105C

故障: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冷机状态下一般都开不了。机器不亮时,电流上到1.05A回到0.93A左右就不动了。。

过程;这种机器的故障一般都是SB虚 了,这也是通病。。所以就先加热南桥。。。。在试机,,OK 好了。。装机连续开了好几次都是可以。放旁边考了2小时。。

OK。通知客户取机。。过了2天客户一早就打电话来说,,机器又开不了,故障还是跟那天一样。还我们有没有修,,跟他扯了半天。。客户把机器留下来了。。。插上直流电电流还是到1.05回到0.94左右就不动了。。。问题跟那天是一样的。。郁闷啊,,明明已经做过SB了,,怎么还会这样呢?想了一想先拔掉一根内存试试看,它里面有俩跟内存,一根在底座后面。。。在开机。。。哈哈开机了。。。在开了几次都可以。。。在把内存差回去,又开不了机了,开了几次都不行。。结果在拔掉那根内存,又可以开机了。。。。。到现在才确定了原来是内存槽虚焊了。呵呵。之后加焊,插上内存。开机OK亮了。。。。这种机器内存槽虚焊的还真是少见。。希望本人的一点小经验能帮助别人能少走歪路。。。。。

网友:
那想问下,加焊南桥前是不是也这个内存影响了开机,和南桥没有关系呢

网友:
本人觉的还是内存槽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几条内存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