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频率计能否测出CPU假负载上的时钟?

楼主(2009-11-19):
478的主板,开机跑00,用万用表测两时钟为0.45V,但用频率计测不出200M的频率,只有几KHz,PCI上的时钟66MHZ可以测出来,请问是何故?
cpu

网友:
频率计用的人很少, 原因要自己找, 你可以用好板比较下就知道了, 但不见得主板CPU频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