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机主板的离奇故障求助

楼主(2009-11-19):
一台DELL品牌机,主板是INTEL915G主板,机主描述:机子用着用着就会突然死机黑屏(不定时),并且死机后主机面板上的POWER  LED灯闪烁(正常情况下开机后是常亮的,故障后是一亮一灭这样不断闪烁),按POWER键不着机。有时拆开动动内存或摇摇显卡呀什么的就能重新开着,或放两三天有时也能开着。

检查过程:插上电后自动开机约5秒后自动掉电,但POWER LED灯依旧闪烁,测ATX电源插座处,紫色线有5VSB正常,绿色线0V,证明IO已上电,但12V,5V,3.3V没电压输出。测过12,5,3.3对地都没短路。拔开电源插头,再插上,POWER LED灯没得按POWER键就闪烁了。连试十次都是一样,

请大家帮帮看下快帮帮手呀。

网友:
直接短接后在测电压看

网友:
更换过电源试过?这种情况有点像电源问题。

网友:
偶 以为 是电源供电 不稳定  么!

网友:
这个板是FOXCONN代工的,CPU座容易虚焊,老毛病了,DELL和INTEL因为这个问题搞的全球召回,已经不向FOXCONN下单了,加热CPU座吧

网友:
电源坏了  换个吧

网友:
我修到这个整机的,电源的滤波电容鼓了,主板应该没有问题,拿另外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回楼上各位的,电源换过了。故障依旧。

5楼版主所讲的方法还没试,明天试试加热座子试下。谢谢各位,谢谢版主。

网友:
这个板子怎么看着像是intel代工的,做工和intel的风格是一样

网友:
我看到南桥好象鼓了,看不太清楚,这种情况一般先加焊U座

网友:
是CPU座虚焊,加焊吧。

网友:
救命啊,一口气加焊了CPU座,北桥,南桥后发现5V对地短路了。不知那个坏了呢?准备起来重做。

网友:
LZ把U,南北桥都加焊了,宁错不放啊

网友:
intel p4主板很恶心。都是热量惹得祸~~

网友:
还没有加热桥之前,应用手压CPU风扇看看。

网友:
但已经出错了,但现在不知道这5V是南桥短路还是在北桥短路不清楚,所以请教有经常的大师们,这5V是在南桥还是在北桥?

网友:
5V的供电一般转3.3给1路南桥供电的

网友:
这个板可能两个地方有问题,一是CPU座假焊,二是CPU供电的三个八个脚的驱动IC。DELL945第二种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5V对地短路了,不是5VSB,谢谢你

网友:
去测嘛,别进桥,就是万幸了....空板测.或不上电打阻值.

网友:
电源问题排除,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联珠了。

网友:
看来LZ只有重植了 当发现绿线无缘无故的被拉低的时候· LZ为什么不看看绿线到底是被谁拉低的呢·
K可以跑跑线的·

网友:
我去压下U座试试

网友:
拿只电源表夹于红线5V与地,慢慢加电,当电压加到0.8V时,电流过0.6A,摸全板未发现发热元件。

网友:
强人啊
全板加焊]

很久没听到有人这样修板了

南桥被你加坏咯

网友:
0.8V不够啊,有的管子还不够导通电压呢。你加到2-3V左右没错的。(拆掉内存,CPU加压)

网友:
应该是加焊的时候有脚连了,只能拆了重焊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那南桥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看像是坏掉了呢?

网友:
跑开机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兄台,南桥上面那些是焊油,加焊时加得太多了。满板都是了。

网友:
昨天把南桥给起了,5V还是短,看来是北桥了吧。如果是NB就没办法搞了。

网友:
今天把北桥给起了,5V不短了,测NB背上的电容只有几个欧姆,看来NB玩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