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S3

楼主(2009-11-19):
小弟有块技嘉M55S—S3开机报警,诊断卡跑25,换了显卡,故障依旧,量了显卡供电都正常,望哪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NF芯片组多注意主芯片,容易虚。之前遇到过好的小影霸9600显卡,在好的技嘉NF520上不能点亮。不知楼主是什么牌子显卡

网友:
NB虛焊的機率真的很高, 要是我修, 先確認是否虛焊後, 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