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不进系统,高手帮帮俺吧

楼主(2009-11-19):
朋友的一台HP nc6220笔记本(北桥915GM),开机进XP系统时滚动条滚动两下就停止不动了,很久也没有反映了,跟卡住了一样,按F11(以前做过备份)还原系统后还是老样,不过按F8进安全模式可以进,用光盘上的PE系统也可以进系统,请问高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主板还是硬盘或是其它件呢,希望高手能帮下忙,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重做一个系统试一试,不要太相信一键还原,因为你用光盘中的PE可以进系统,所以硬盘中系统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本本不在我手上,所以想确定下具体是哪的事的

网友:
今天发现机子又能正常进系统了,可是关机后老毛病又来了,重装了个新系统,故障依旧啊还是一开机滚动条滚动两下就停止不动死机了

网友:
跟南桥关系蛮大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掉声卡、显卡、网卡等驱动程序,看能不能进,如果能,就再逐个安装,看哪个不兼容。再不行,换一个系统盘重装,还不行,只有用替换法检查硬件了

网友:
重新分区后再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
听说是南桥的事,哎也不知道换个桥多少钱哟

网友:
高手都在哪啊,怎么不见出来啊

网友:
换内存  还有硬盘  再不行  很可能是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格了。换个系统盘弄下系统试试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然后再装个新系统。

网友:
怎么也得先做个系统看看 啊 是吧

网友:
重分区,修复下MBR  在做系统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系统的问题,重做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