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964L CPU无复位

楼主(2009-11-19):
手上有两块精英661GX+964L的主板,故障现象一样,可以加电,但是复位灯会闪三下,点不亮,不跑代码,电源是用ISL6556BCB+HIP6602,上假负载,测主板无复位(复位为0.02V,短接复位插针变为0),,无PG,无VTT,时钟有,请问如何下手维修.换过好IO,6556和6602也换了好板的,故障不变.

网友:
这个板的CPU座容易虚焊,按CPU试试

网友:
SIS芯片组 CPU无复位和PG的情况下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修到过一块,CPU电压出来了,时钟也有,但无CPU  PG,这种板PG是邮NB给的,准备找个NB换上试一下

网友:
CPU  供电IC已经发出了PG

网友:
先把 VTT 修出來再說....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分析了一上午,觉得应该还VTT的问题,短接复位针时,CPU复位点从0.02V掉到0V,说明开关还是起作用了,只是基准电压没有了.这款板的VTT由哪些芯片提供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BIOS是好的,已经用好板子试过了.两块一模一样,够邪门的噢!

网友:
谢谢各们热心同志们,主板已经修复,就是VTT上拉电压的问题,供电的场管内部断路了.

网友:
查北桥供电

网友:
压下桥试试 这个板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