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就进BIOS,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11-19):
华硕P4BGL-VM主办开机就进BIOS,提示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sae check the syste,进不去系统,这块主板的电池掉了,不好焊就没给焊上,请问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想办法把电池安置好吧

网友:
检查板上的chassis 跳线

网友:
chasis跳线没有跳,请问浪子师傅应该怎样跳这个

网友:
把这个跳线跳上了,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BIOS提示打开跳线

网友:
这个开机就进BIOS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在论坛 关于 chassis  的有很多, 好好搜下

网友:
上好,应该就好了额,没错的,试过

网友:
要好似按好了,在看能不能刷新一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chassis跳线冒掉了,插上一个就好了